楼主(2008-01-03):
我想用PLC来控制小型电磁阀(DN15~DN25)的开度.我的想法是通过控制它的电流大小来控制它的开度大小.但是不知道怎么控制,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你可以用高频电磁阀,PWM控制。

网友B:
普通开关型电磁阀控制电流不行的

楼主:
为什么 普通开关型电磁阀控制电流不行?

楼主:
假如想控制普通的电磁阀的开度,还有其他的方法嘛,前提是要用PLC来控制.

网友A:
普通电磁阀不能用控制开度的方法来控制,可以用控制接通关闭的时间来控制,而带比例电磁线圈的电磁阀可以做到。不过一般的比例电磁线圈都是用0-20MA或4-20MA来控制的、还可以用流量阀。一般控制气体的话用脉冲控制电磁阀的接通与关断的时间就可以,而液体就用控制阀的开度来控制液体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