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3):
我用S7-200的EM235的一个AO(0~10V)开环控制MM430的频率,将变频器的参数全部恢复为出厂设置后,PLC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但频率无法输出,如AO输出5V时,变频器面板的显示数字在0和25之间来回跳动,无法启动电机!而另两台变频器就没问题,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看样子象变频器启动信号给的不对,详细检查一下变频器的相关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