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1-04):
普通电机,长时间在30HZ的频率下运行有什么危害性。谢谢!

网友A:
没什么危害。最多是有点发烫。注意散热就好。

楼主:
但是我发现电机在某一频率会振动很厉害,是不是铁芯会磁饱和产生的现象。谢谢1

网友B:
你的电机线有多长,就是变频到电机之间的线

楼主:
不超过5米,这是何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