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4):
请问各位大家能说说一般常用继电器\接触器\传感器等寿命时间吗?
我想大家在做预防性维修时需要知道的.都怎么安排呢?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响应啊
难道你们都不需要更换吗,是坏了一个就更换一个还是所有的都更换啊

网友A:
好的继电器接触器,如果使用合理的情况下,寿命好多年呢,如abb 的 吧,我们从 04年使用基本没有换过,除了负载出问题情况下,

网友B:
寿命与使用负载的条件有关,具体点就是电流,电压,操作频率了,讲的是多少万次,而不是几年了,

跟你的供应商要寿命曲线就可以大致的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