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指令5

楼主(2008-01-04):
1.FUN20指令中,把S的二进制转换成BCD后存入D中,但为什么书上D中的数和S的数不一样了,应该只是存入不发生变化啊?FUN21指令也一样变化了,为什么?
2.FUN81指令,PAU与U/D用来控制什么的?U/D,DIR与UY,DY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3.FUN81指令,可以实现电机先正向转再反向转动吗?那该如何设置呢?
4.FUN82指令,只能使用一次意思是在一个程序中只能用一次吗?
5.FUN83指令,他的原理与用途是什么?可以当作计数器用吗?

网友A:
1.FUN20指令中,把S的二进制转换成BCD后存入D中,但为什么书上D中的数和S的数不一样了,应该只是存入不发生变化啊?FUN21指令也一样变化了,为什么?
答:那只是一个数值的显示 进制转换都会变的  你输入9 转成二进制 不就变成1001
2.FUN81指令,PAU与U/D用来控制什么的?U/D,DIR与UY,DY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答:一.PAU用来暂停脉波输出 PAU为1的时候 会停止脉波的送出 输出点会变成OFF
二.U/D是用来决定正反转方向
三.U/D or DIR 为1时执行UY 为0执行DY
3.FUN81指令,可以实现电机先正向转再反向转动吗?那该如何设置呢?
答:ON的时候为UY(正转) OFF的时候为DY(反转)
4.FUN82指令,只能使用一次意思是在一个程序中只能用一次吗?
答:是的 只能使用一次
5.FUN83指令,他的原理与用途是什么?可以当作计数器用吗?
答:83指令用于计算S输入点的脉波数,不能当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