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指令6

楼主(2008-01-04):
1.FUN86温控便利指令,他的作用是什么?在应用中应注意什么?
2.FUN87,88,89指令和我们一般定时器T有什么区别?
3.FUN90指令,有什么作用?和一般定时器有什么区别?
4.硬件高数计数器与软件高数计数器在应用中有什么不同,他们工作原理上有什么区别?
5.FUN92指令主要通途是什么?

网友A:
1.FUN86温控便利指令,他的作用是什么?在应用中应注意什么?
 得用温度模块配合温度规划表格将当前温度值与温度设定值经由软件PID数学运算后,得到适宜的值软出。表格设定后,会占用缓存器。
2.FUN87,88,89指令和我们一般定时器T有什么区别?
 可累积计时器计时时间才输出或才断开。
3.FUN90指令,有什么作用?和一般定时器有什么区别?
 当扫描周期大于FUN90设定值时,PLC会停机。
4.硬件高数计数器与软件高数计数器在应用中有什么不同,他们工作原理上有什么区别?
 硬件高速计数器计数与PLC扫描周期无关,而软件高数计数器计数时,频率赿高赿占系统时间。
5.FUN92指令主要通途是什么?
  读取硬件高速器的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