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1-04):
以前用两根(3×185+1×95)平方mm的电缆做电源线;由于要增大负荷现在用3根(3×185+1×95)平方mm的电缆;也就是每相一根,在还没有增大负荷的情况下,比之增加电缆之前电压降反而大了20多伏,请指教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的?

网友A:
测量错误

网友B:
在线的前端有多大的电压,后边有多大,前后相差多少

楼主:
变压器出口电压440v,电缆长度230米至车间开关柜(GGD-1500A)开关柜隔离开关下口接电压表,此电压表和万用表测量值一样都是300伏(在几台悬挂式点焊机同时工作时),多次检查隔离开关未发现有虚接现象。变压器容量为:1000KVA,点焊机6台总容量不到1000KVA。

网友C:
你把美一根电缆中的三根线,分别接三相,试试看?是不是好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