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5):
我想用4台PLC200与一台触摸屏进行通讯,软件用WINCC。之前与西门子联系过,他们给我的方案是用MPI,PLC和HMI全部做主站。但是和我现有的教材说法不一致想请教一下。
1。“MPI不能与作为主站的S7-200通讯”(引用教材),我的问题是200连MPI时的主/从关系是否需要设置,怎样设置
2。最大距离100M(引用教材),这个100M是站与站之间的距离,还是总长度;我的200之间的距离大约是30M是否需要中继器
我的邮箱是caoyang210@163.com

网友A:
看来您玩得是Wincc Flexible而非Wincc哦,这两个软件的面对对象不同。

问题1:当您使用MPI方式时,无须设置主从关系,只需要将各站的地址设置成不同就可以了。地址为0-31之间的数,其中0为编程设备保留,因此,您只需要设置1-31之间的站号即可。PLC的站号在您的Step7 MicroWin软件中设置并下载。触摸屏的站号在Flexible软件中设置并下载。

问题2:100M是指站通过中继器到达另外一个站的距离,因MPI的通讯距离为50M,因此当站A到中继器B的距离为50M,而中继器B到站C的距离也为50M,因此出现100M这个数据。
您PLC之间不超过50M不需要添加中继器。

楼主:
cvlsam:
       您好!
       您的解答非常详细,我已经明白了,在此说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