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1-05):
我是做热网(城市供热)主要负责自控部分,可以在控制室里查看各个换热站的情况,可以远程监控,远程控制电机以及各种自控仪器,以前用北京硕人的控制器,上位机用HOMS5,现在想用simens软件.大家给提提意见吧.应该用simens那种比较好?谢谢拉!

网友A:
可能的解决方案:

1. 在控制室里, 安装S7-300或者S7-400 PLC电气柜; 安装一台WinCC上位机.

2. 各个换热站, 安装ET200远程I/O电气柜. 从控制室到各个换热站, 采用Profibus-OLM模板+光纤.

3. Siemens软件可以采用PCS7, 或者STEP7+WinCC组合.

网友B:
换热器是不是就一个温度传感器控制一个电机啊?

网友C:
还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