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5):
请教大家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可以通过改变PLC的频率来提高或者降低电机的转速!
但是在plc中怎么去改变PLC内部的频率啊!

网友A(2008-03-10):
那看你是用什么指令啊,如果是用PLSV的话就可以直接改它那个速度寄存器啊其它的好像输过脉冲程中是不可以改的

网友B:
FX的脉冲指令也算丰富,我最喜欢用相对与绝对脉冲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