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是0~20mA,接收是4~20mA怎么处理

楼主(2008-01-05):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一般可通过参数设置解决.

网友B:
可以通过校表及参数设置,可以实现. RKC温度控制器可以实现

网友C:
可以调一个模块的增益值

网友D:
既然您在PLC论坛上发文,那么就以PLC而论,当年的S7-200不能接受4-20mA信号,也只能接受0-20mA,因此都是这样做的。
模拟量输入值为0-20mA,对应数字量为0-32000,那么每个mA就是32000/(20-0)=1600
那么4-20MA对应的就是4*1600~20*1600=6400~32000,因此当输入量为6400时,就认为是4mA信号。
同理,不清楚您所使用之PLC型号,因此您也可以参照上述方式对您的采样坐标进行移位取得。

网友E: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F:
向4楼学习了。

网友G:
三菱的PLC有调节偏置的功能;

网友H:
请教下四楼 Cvlsam
如果输入是0-20mA
而只能接收4-20mA
0-4mA的信号又如何处理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四楼 Cvlsam
如果输入是0-20mA
而只能接收4-20mA
0-4mA的信号又如何处理呢?
舍去不要。
信号都接收不到还怎么控制?

网友J:
模拟量输入值为0-20mA,对应数字量为0-32000
请教,为什么20对应着32000,是怎么计算的,难道是2的15次方32768

网友K:
OMRON PLC可以调节增益,但可以调整多少,我忘了。

网友L(2008-02-23):
通过参数设置解决

网友M(2011-06-26):
0~20mA 转 4~20mA
用蓝瑟 MHM-04B A/2A 单路 0-20mA 转双路 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