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5):
QS隔离开关、SQ极限开关、SA控制开关及电气图中各类开关的区别和作用?[求助]

网友A:
QS隔离开关用于断开电源,让电路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
SQ极限开关就是设备移动部分的极限限置保护了,碰触到它就必须断开控制回路,停下动力部分了。
SA控制开关看名字都知道是发令让动力部分起动或停止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