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5):
各位高手:

           我手头上有一款eView的触摸屏,型号为MT506L。现在出现了以下问题:
              该触摸屏在设置成检测模式时(通过背面的拨动开关实现),每个区域都可以正常触控;但是,转换到正常使用状态时,却毫无反应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有无解决的办法?烦请各位答复,谢谢!!

楼主:
不会吧?触摸面板坏,为什么检测模式时,触摸都是正常的,每个区域都有反应呢?而且之前也有维修过,修好后,用了没两下又变成现在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