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故障

楼主(2008-01-06):
我用S7-315与EM277通讯 ,偶尔会出现cpu系统故障:sf灯亮,plc停机,断电后重启就正常。大家帮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SM331 SF灯亮表明硬件故障。可能的原因如下:

1.模板所需24VDC电源未正确接入;

2. 前连接器未插到位;

3.总线连接器未连好;

4.量程卡所插的方向与HW Config中的设置不符;

5.有硬件中断或诊断中断产生(断线、超限),等等。

网友B:
查看故障信息中的停机故障信息,会有停机原因的说明.
自己看不懂可以贴上来让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C:
通讯故障,需要维修或技术咨询请联系我 。010-62894157  余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