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6):
220V的电动执行机构,航空插座13为N,14为L,3为正装,8为反转,3和8之间测的阻值64欧姆,3和13,8和13均不通,但是通点后执行机构动作,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明说不明白

网友B:
电动执行电机的原理和洗衣机电机的原理是一样的,你看看就明白

楼主:
没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C(2008-03-29):
里面有可控硅控制,隔离.

网友D(2008-07-26):
我感觉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这个执行器内部选用L做共用线,而正反转控制的是零线,也就是说共用线是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