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6):
我家卫生间有个现象

浴霸和热水器两个回路,先开浴霸再开热水器没什么问题,如果先开热水器再开浴霸则热水器跳闸,就是热水器自身保护开关跳,复位又好了,开关箱内不跳,什么原因?

无比郁闷。。。。。。

高手说一下

网友A:
因为浴霸没自身保护开关 所以没问题
先开热水器后开浴霸大电流泼动使开关跳闸  开关设置高点或注意先后顺序
和电脑开机一个道理
开机先开外设最后开主机就是避免主机受瞬间电流冲击

网友B:
第一次见过

网友C:
你单独合热水器几次看看是否有跳闸现象

网友C:
估计是热水器开关自身的问题

网友D:
难道热水器又低电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