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6):
我用STEP7 V4.0编的程序格式是*。mwp,要装入S7200仿真软件要的格式是AWL。请教高手!

网友A:
作为新手,却懒于打字,要知道,Step7与Step7 MicroWin 完全属于2个软件,前者运用于300,400的PLC编程,后者用于200的编程,类似做法如Wincc却喜欢打成Wicc一样,如此不严密的说法于日后编程逻辑的严密性不利。

通过Steo7 MicroWin软件中到导出功能可以导出为AWL文档。然后在仿真软件中装载就可以了。

友情提示:200的仿真软件功能有限,高级指令都不可仿真,如遇到不可仿真的情形,也不必发帖询问了。

楼主:
谢谢,我又多学了一点

网友B:
导出就行了

楼主:
为什么我导出了。装到模拟器里就是错误。最简单的都不行

网友C(2008-03-29):
谢谢2楼的高手,我又学了一点。

网友D(2013-08-17):
试了一下,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