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6):
一块智能数字表大延DY2000系列,型号是DY21E2266,是双路输入的,由于每一路只有一个报警输出接点和一个变送输出(只能调整为上限报警或下限报警)信号(4~20mA),在实际运用中需要同时具有上下限报警,所以就从第一路输入了4~20mA的信号,将第一路的报警输出组态为上限报警,而后将第一路的变送输出(4~20mA)直接接入到该仪表的第二路信号输入端,使用第二路的报警输出组态为下限报警。然后将两路的报警输出接点并联起来输出到报警装置,我这样接了,经调整两路显示的数据是一致的,使用很正常,实现了对一路输入信号的上下限报警,但是过个几天后,在一次设备停电维修送电后此仪表出现了故障无法进入调整菜单,显示的代码为dy11及E210,而其它的仪表均正常。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接线有问题吗?如何解决此仪表的故障?请教各位大虾了,谢谢了!

网友A(2008-05-30):
我们厂也用这样的接法,但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B:
看下说明书那错误代码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