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7):
我有一个三菱plc的后备电池只能用半个月电池就没有电了,不知道如何解决,希望热心人帮忙,急!!!!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A:
型号呢,是新的吗?

楼主:
型号是A2SCPU,是旧的,已经有五年历史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本来质量就不行

楼主:
[原创]
我看也不是的,因为我们换的都是新的电池,两百多一节。我想应该是里面哪个地方有漏电现象,还有是不是PLC里面有什么设置的地方,我是一个新手对这个情况不是太了解,希望高手能给个建议

网友B:
如果电池是新的;
说明PLC接电池的地方有短路了;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新的电池可以使用5年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