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7):
我有十几台大型水泵,需要设置定时启动.如:2008年1月10号上午6:00开机.
因水泵功率很大,定时到了不同时启动.而且不一定所有的泵都开,可以任意选择一部分泵.
我现在的笨办法是总定时到后给每台水泵分配一个定时器,预设值一个比一个长,
这样子没选的水泵也要消耗时间.
如何跳过没有选择的泵,我想不出好办法,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用比较法来定时间

网友B:
程序上先确定哪些水泵可用,然后只启动可用的水泵.

网友C:
把要启动的泵做输入设定,然后分阶启动。

网友D:
你是用外部的信号来控制那一台泵开,还是用内部递增按一定的顺序来开的,如果你不想同时启动,那你是怎么去启动的,

网友E:
设置条件跳转不行吗?

网友F:
给每台泵设置一个标志,如使用为“1”,不用为“0”,
可以用步进方式编程
也可以用顺控方式编程
启动一台泵时,如果标志为“1”则启动该泵,加入延时时间,如果标志为“0”则不启动该泵,延时时间为零。
也可以用条件转移,
如:用位元件来代替标志

LD T2                   ;总延时
MC N0 M100
LDI M110              ;第一台泵不用
CJ  P1                  ;跳过第一台启动
P0                       ;第-台泵使用,启动第一台泵,延时
LD T2
OUT Y0
OUT T10 K500
P1
LDI   M111
CJ    P3                  ;第二台泵不用 跳过第二台泵启动
P2                        ;第二台泵使用,启动第二台泵,延时
LD T10
OUT Y1
OUT T11 K500
....
MCR  N0

楼主:
好像有问题,
如果第一台泵不用,跳到P1处,则T10就不会启动,因些第二台泵选择了也不会启动.

楼主:
我的方法如下,比之前的笨办法有所改进,但还是有点麻烦(设备多的话程序很长)
假设四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