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1-07):
之前我发过一个PLC200与HMI做MPI通讯的问题,今天本来找了西门子在我们地区的负责人谈价格,结果他给我的回复是:MPI必须用300做主站,我的连接只能是PPI。
 按他这么说我还不如用DP了,再问一下MPI的连接是不是用90度接头把PLC串到一起就可以了?
小弟是新手,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S7-200 PLC可以使用MPI协议与HMI操作员面板通讯. 当然, 你也可以使用PPI协议与HMI操作员面板通讯. 无非使用PPI协议的时候, 一台HMI操作员面板能够连接的S7-200 PLC台数少一些.

MPI的连接是用网络接头(90度插头或者45度插头等等)把PLC串到一起就可以了, 注意两芯线的颜色与插头内标注的颜色一一对号入座.

楼主:
robertjml:
     您好!
     您的意思是不是不需要S7-300做主站,S7-200也可以和HMI做MPI?
     再问一下做MPI,200之间程序上需要做什么(例如:200之间需要做通讯么)?
     MPI的通讯协议怎么下到PLC?

网友B:
200应该作不了MPI协义。因为200没这个协义。它只是PPI协义。

楼主:
dgycgk168:
        您好!
        我的200教程里有MPI的介绍:“西门子的S7-200、S7-300/400和TD200等人机界面均有MPI通讯协议”——这是教程上的原话。而且可以在软件上SET PG/PC下找到MPI选项。
        还有个问题要问大家,做MPI时,我的触摸屏要对4个S7-200进行控制(例如:压/流的调节),这个不受影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