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7):
请教高手能否在s7-300 锁定某个功能块,让他其他功能块一样看

网友A:
网路上有下载Lock工具,可以释放出FB,Fc之源代码,但是以STL方式呈现,同时没有符号表与注释,看懂需要一定的西门子编程功力。

SFB,SFC就不要指望可以打开了。

楼主:
我还是不太懂,请能否讲清楚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不太懂,请能否讲清楚一点

如果还不能明白的话,那说明您对西门子该系列的PLC还不熟悉,打开功能块看源文件只能打击您学习的信心,建议您还是踏踏实实的专注于指令的应用。

楼主:
不过现在工程要用呀,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