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7):
请教变频器控制电机出现震动问题
 本人在调试设备是数控机床,用变频器控制主轴电机:主轴用的是2极的400HZ的电机,用台安的变频器,调试过程中,发现在268HZ左右,机台出现震动,影响了正常使用,我使用V/F曲线,把这个点的电压调低,效果好一点,但不能完全处理此问题。
  调节载波频率效果还是不好。
   听客户说使用台达的变频器,震动就没有了。
  请大虾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是机械负载有共振点的原因,
艾默生的变频器有"跳跃频率"这一功能,可以避开产生共振的这一段频率.
我不知道台安的有没有这一功能,你看一下.

网友B(2008-03-03):
用《佳灵电气》的变频器就可以用跳跃频率来避开供振现象!
QQ:441858880

网友C:
作为主轴电机,工作频率400Hz,在设计的时候能不考虑机械共振的问题吗?有点奇怪。应该咨询电机制造商对安装有什么要求,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安装)不符合要求?一般变频器如果不是建模问题,不会有其他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