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1-07):
安装S7SCL软件弹出 没有找到S7IFBRLX.DLL让重新安装 但是重新安装还是不行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你先从电脑上完全的册除后再装也不行吗

网友B:
S7 我以前用过,最好是干净的系统 再装上s7 这样应该好用了

网友C: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是很麻烦的,看一下少少文件。

楼主:
开始安装授权总是提示找不到授权。就是完全删除后安装出现这样的提示,安装的ST7V5.2但是S7SCL5.1软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