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有问题要问

楼主(2008-01-07):
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4-20mA信号是由二次表产生的,还是由传感器产生的,
我这个问题可能有点不着调,可我就是弄不明白,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两线制仪表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推荐标准"过程控制系统的模拟直流电流信号",现场仪表与控制室之间的联络信号为4--20mA DC.便于信号远传和保证传送的精度。控制室仪表之间相互联络的信号为1--5V DC.便于多台仪表共同接收同一信号。

二线制变送器的输出为4-20mA.DC信号,而有的显示仪表为了方便用户,也可输出4-20mA.DC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