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40DPLC连接问题

楼主(2008-01-07):
请教一下,840D使用s7-300PLC,来调试的使用 adapt card连接,询问后要近1000欧元,我准备买PC-MPI,但又想买USB-MPI,由于后者没有使用过,不知道知道哪位大虾有使用经验,谢谢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笔记本电脑, 则需要下列中的一种接口就可以:

1. PC-Adapter ( USB ) -- 在S7软件中, 将"Set PG/PC interface"设置为MPI (USB)就能下载和监控程序.

2. PC-Adapter ( COM ) -- 在S7软件中, 将"Set PG/PC interface"设置为MPI (COM)就能下载和监控程序.

3. CP5511卡或者CP5512卡 --  在S7软件中, 将"Set PG/PC interface"设置为CP5512 (MPI)或者CP5512 (Profibus)就能下载和监控程序.

网友B:
SIEMENS有个远程登陆模块,也许可以MPI转USB,

网友C:
如果用USB-MPI电缆的话,在840里需要外接一个24V,这一点在简明手册上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