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1-08):
看看是什么问题!!
本单位安装了一批摄像机(做监控使用),但安装以后发现图像上面有干扰,请教一下,该问题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采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小弟先谢谢了!
我们的摄像机采用索尼48CP的,供电采用220V交流供电,在摄像机防护罩内再用电源转换器转为DC12V为摄像机供电.

网友A:
有可能是供用电源问题建议你买宽电压范围变压器
就是所说的开关电源AC85-250都适用到DC12V

网友B:
首先单独拿一个摄像头,用另外一种好电源试试,依此类推---元件分区法检查

网友C:
是像素不匹配,有明显拉升压缩现象。调整显示比例

网友D:
屏蔽和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