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内部RTC时钟是不是由电池保持供电的

楼主(2008-01-08):
我在S7200的帮助文件里看到关于读取和设置实时时钟的说明:
长时间掉电或内存丢失后实时时钟会被初始为90年1月1日00:00:00星期日
这里说的掉电是外部交流电源还是电池呢,而长时间大概又是多长时间呢?
还有一段程序看不懂,图片上的程序是不是有点错误或者矛盾?最下面是将M9.0开始的7个位执行R,那上面的还有用吗?
这段程序还在机器上使用

网友A:
掉电是指外部交流电源,长时间大概是1周左右,里面用一个超级电容给时钟等供电.
M9.0-M9.6有一个为1时执行设置时钟命令,设置完又把M9.0-M9.6复位.

楼主:
不是复位优先吗?上面的SM0.0为常通,所以M9.0-M9.6始终被复位,它们不能为1吧?

网友B:
因为程序的执行过程是由上往下,由左往右。
所以,当M9.0置位,然后执行Set RTC,然后是M9.1~9.6,最后执行复位。

楼主:
哦,谢谢!
楼上的cvlsam师傅,你好.我看到你发的一个STEP7 V5.4中文版下载地址,我已经下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软件包是不是像西门子说明书里说的试用版只能用14天?它比有授权的正版软件是不是有一些功能限制,我指的是关键的功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