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8):
在正常运行中!如何测量电压互感器的好与坏!电压互感器的星型接法和三角型接发有区别吗?各位走过和路过的!帮帮忙

网友A:
测量输出电压吧,达到你的要求说明正常,另外听一下声音,如果有很大的噪音说明有问题。角形无非就是用只用线电压咯,星形相、线电压都可以取得到,如果你的负载是单向建议一侧侧用角形二次侧用星,如果是10kv或以上的,最简单的测量回路就是vv接法,用的比较多一点

网友B:
vv接法是最实用的

楼主:
vv接法,是指的什么接法!可否说的清楚点啊!2楼和3楼的朋友!具体点

网友A:
vv接法其实是有两组pt,其实就是两个小的变压器,两个pt的其中一端并接在v相上,也就是b相,1次2次的做法相同,并在2次侧的v相做接地,这样两个pt并接之后本来4个接线端就只剩了3个,分别接u\v\w相就可以了。之所以要在2次侧接地是应为如果不做接地是无法直接取到相电压的。

楼主:
上面的师傅!可否给我画一张图!因为我是刚学的!谢谢!

网友A:
你上google找一下vv接法,我不太会发图片,呵呵~google上面很多的,有图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