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 求教

楼主(2008-01-08):
请问有哪位大侠知道下图是哪种部件?好像是与伺服相关的。可我不知道它有何用途。。。以及如何测量其好坏。诚心请教。先谢了!
[/I][/I][/B]

网友A:
好像是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B:
应该是雷赛的驱动器,接收运动控制卡输出的Pulse/Dir信号,OPTO是光耦输入,ENA是使能输入,SW用与细分数等设置,下面是驱动器的电源输入和电极的A/B相输出。建议找到驱动器的信号到雷赛的网上看资料。

楼主:
谢楼上两位哈。经查,的确是雷赛的驱动器。问题已解决。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