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如何实现该操作?

楼主(2008-01-08):
我想通过plc控制两台步进电机,两电机分别驱动x轴、y轴两方向运动,带动划针在一平面内划出一圆或一异型图案,该方案还需要哪些硬件、软件?plc怎样编程?如何将电脑中的cad软件作出平面图形后转为plc的程序?
求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要走圆,要用到插补功能,用特殊模块如三菱的FX2N-20GM可以控制2轴插补
异型图案可以把它细分成几个标准的图形
把CAD的图直接转换成程序,目前PLC好像还不可以

楼主:
谢谢老兄的回答,我在台达的pm系列plc简介看到“以便利的cam软件将cad转译为G-code,编译后载入,pm便可执行CNC机具有的复杂的两轴线形/圆弧插补运动控制要求”http://www.delta-cimic.com/ehibition/main1.asp?pro_id=299
该语句如何理解?用什么cam软件?

网友B:
就是PM模块类似三菱的20GM模块 用过20GM模块的都知道可以实现双轴插补 而编写语言是结合G代码的顺序图,只要可以将G-代码输入 可以编写很多的加工程序调用
和三菱FX2N+20GM 方案 一样

网友C:
如果功能不复杂,可以考虑使用我们的步进电机控制器,我们的控制器有调试软件,可以直接将DXF文件(我们的控制器支持B样条)转换成命令,下载到我们的控制器运行,性价比很高。公司网址 www.lintron.com.cn,QQ:49579631。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楼上,贵公司的串口调试软件无法下载,相试用其功能。可否发一份?fy3721@sogou.com
不胜感激!

网友C:
软件有点大3M,邮件发经常丢包,可否QQ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