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8):
我是做自动化焊接设备的,类似机床,电气控制一般由一个电气控制柜和一个按钮站组成。按钮站的开关按钮、接触器与限位开关一般串联在一个控制回路里。为了让按钮站用安全电压,接触器线圈也得用36V或24V的低电压,但据我所知工业上用得最多的是220V,AC36V或DC24V线圈的接触器不可靠吗?另外,国外品牌的信号灯AC36V的较少,而国内电源灯AC36V的多,大家平时控制用DC24V多还是AC36V多?请高手赐教。

网友A:
选用DC24V的吧!

网友B:
实惠点,用AC36V+变压器
稳定点用DC24V+电源供应器

网友C:
200v/36v/24v的变压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