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8):
我厂有几条生产线,准备安装电度表计量用电量,其功率分别是25KW,50KW,60KW,110KW和180KW的,电压都是三相380V交流电.请问我该怎么去选择电流互感器和电度表呢?分别选择多大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度表呢?请大虾指教,在此谢谢了!

网友A:
现在都是高压计量了,厂里有自己的变压器,低压计量已经不允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高压计量了,厂里有自己的变压器,低压计量已经不允许了。

不是这样子吧?如果要对每条生产线的电耗进行计算那当然要各自独立进行低压计量啦,难道还要对每条生产线高压供电?

现在的电流互感器常用的一般二次侧电流都是5A的,楼主你按每条生产线的总电流来选电流互感器(如25KW的生产线电流有50A,那就选80/5或100/5的电流互感器,就是选比总电流大一级),电度表选5A的(单相/三相的看你愿意),按接线接好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厂有几条生产线,准备安装电度表计量用电量,其功率分别是25KW,50KW,60KW,110KW和180KW的,电压都是三相380V交流电.请问我该怎么去选择电流互感器和电度表呢?分别选择多大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度表呢?请大虾指教,在此谢谢了!
你好,,这可能是厂内考核计量,与电业局计量收费没有关系。25kw可用100安三相直读表最好用电子型。,50-60kw可用lmzji型二百比五的互感器,0.5级就可以。加一只普通三相电度表.110kw用三百比五互感器,180kw用用六百比五的互感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根据功率大小,电度表3(5)A  电流互感器5/50

网友E:
25kw用直读表3x80A三相电表,50kw,60kw用150/5互感器,110kw用250/5互感器,180kw用400/5互感器,没问题。表用5A的三相电表。

网友F(2012-02-13):
请问三相电度表3*15(60)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