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9):
本人有一台机床采用欧姆龙C200H控制器,最近出现问题,怎么也连不上电脑和置数屏(DAC01),只要一接上就不会运行(运行灯不会亮),于是更换一个(C200H-CPU01-E)CPU和电源,这下好了,通信正常,可循环到一半就报错,原来的可以循环,这个程序是固化的,请教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用C200H-PRO27-E手编器接上,报警时可以查到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