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9):
新的笔记本一般没有配置硬件串口;
在代理商那里使用虚拟串口就是连接不上PLC;
我的本本为IBM的R40E;
有没有高手指点迷津?多谢了啊!

虚拟串口确实经常出现一些问题,以前在对富士通单片机编程的时候就出现过程序无从下载;
1.是不是虚拟的串口需要手工设定一些参数,例如:端口号等?
2.本本的BIOS是否需要设定?
3.我的虚拟串口的驱动安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4.市场上最好的USB转串口的CONVERTER也就60元左右了。
5.还有就是我的GX_Developer是从该网站下载的,是否有问题?

代理商没有办法解决,我也是没有法子了。

本人没有经验,网络无极限,求大侠们帮助啊!!!

网友A:
可购买三菱的USB编程电缆或者买块PCMCIA扩展卡扩展出一个串口。

网友B:
如果是FX的现在有国产的USB-SC-09的电缆

网友C:
用USB-SC09线吧,可以用在FX与A系列的PLC上

网友D:
花几十块买个USB转串口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是Q系列的PLC的话,用一根普通的打印机USB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