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9):
我们厂房内使用的平台吊,最近漏电,查出漏直流电,可能是电解槽绝缘漏电所致。我当时的想法是吊车接地不好,结果一个老师傅说吊车外结构是不能接地的,说吊钩瞬间会产生高压电,我不明白是为什么,请教大侠........

网友A:
真有这种情况吗?请问你们单位的老师傅已经老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B:
行车要具有3级绝缘

网友C:
是呀,轻易不能接,如果人带高压电,吊车再接地,挂钓钩时会放出强大的电流,很容易把钓钩融化.韩复渠在世的话一定会这么说的.哈哈

网友D:
行车有好多种,我只见过几种,但是我不能说:“没这样的设备。”

那我岂不是井底之蛙????

你呢?

网友B:
下边是电解槽行车更要绝缘良好了
如果绝缘坏一点钩子就会打火 更别说接地了
做不到3级绝缘  钩子也绝对要绝缘
按安全规程一月要测量一会绝缘 一般不得低于100M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