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9):
我用根据书上的教程一步步做了,可是总是做不成.可以设置短点,但是,不能单步执行.哪位有着方面的经验,能教我一下吗?

网友A:
请详细描述您的实验步骤?

楼主:
先用"view/STL"把梯形图转化成语句表,
再"options/customize/STL"激活"active new breakpoints immediately"
然后让CPU工作再测试模式
然后进入测试模式,到这一步的时,有时候在SIMATIC管理器中,就找不到ob1了,只看见很多系统功能块.有时候能找到,就双击打开.
这时候,有时整个断点工具条都是灰色的,连断点都不能设置.有时可以设置断点,但是单步按钮是灰色的,不能点.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
记得当时学的时候做成过一次,已经很久了,忘了当时怎么弄的.

楼主:
哪位老师给点建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