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接收人機內的程式

楼主(2008-01-09):
現在PC連接人機,可以從PC傳送程式到人機,但不行從人機接收程式到PC,一直出現交握中.請稍候.程式的上傳資料有設定,人機型號為GP-2301S.麻煩知道的告知如何處置.感謝!!

网友A:
你的电脑是不是没有串口,用的USB-->232 ?

楼主:
我有用過USB的傳輸線和RS-232的傳輸線,都是PROFACE原廠的,也有安裝驅動程式,試過可以傳輸到人機沒問題,可是就沒法接收人機.麻煩協助!!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想是有密码的问题或者触摸屏的问题

网友C:
在传送设置中,必须勾选UPLOAD INFORMATION,这是许多人的答案

楼主:
我有勾選UPLOAD INFORMATION再做傳送,可是還是不能接收...

网友D(2008-02-18):
检查一下在GP设置通讯设置中是否选择用RS-232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