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9):
请问达人:
A控制站和B控制站 实现OPC通信
请问如果其中A站的上位机的应用程序退出然后再起动,A站和B站之间的OPC通信会不会自动再建立,还是A站应用程序启动后,B站应用程序也必须重启动?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
A B C同时OPC通信
A B 站 有大量(各有300+点)点通过OPC传给C,
现在A (唯一一台OPC通信机)应用程序关闭 再启动,A 和 C 的OPC通信会自动再次建立连接
B 站4台OPC通信机,分别设置 I/O 趋势 主从服务器, 启动一台I/O服务器应用程序重启动,它上传到C的数据不会自动建立连接,C端必须重启动应用程序
这是什么道理
求高人讲讲其中奥秘!!
不胜感激!!

网友A(2008-06-19):
说的有点乱,到底哪个上面装了OPC SERVER哪个装了OPC CLIENT?如果OPCSERVER关了,启动OPCCLIENT的时候,OPCSERVER一般是会自动启动的,就看你的OPCCLIENT里面有没有做自动重连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