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9):
三相异步绕线式电动机铭牌上一般都标有定子电压电流与转子的电压电流
定子电压大于转子电压  而定子电流小于转子电流
但是问题出来了  实际测量过很多次  包括空载和运行
转子的电流只有启动瞬时大些 没有名牌标示的大
但一正常运行转子电流几乎没有
那铭牌上标示的转子电流只是瞬时的启动电流?

楼主:
无人能解答吗

网友A:
铭牌上标的是瞬时起动电流来的。
这个问题很基本啊,你明白交流异步电机的原理就知道转子电流产生的原因了。从微观上说:当定子绕组接入三相交流电就立马建立三相旋转磁场,转子没动而磁场旋转的瞬间,绕组切割磁力线的速度最大因而产生的电流最大;转子跟着磁场旋转逐渐加速到接近旋转磁场的速度的过程,因为绕组切割磁力线的速度逐渐减小,所以转子电流是逐渐减小的;到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时,转子的电流也就几乎没有了。

楼主: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不过转子的启动电流和名牌标示的差距挺大

网友B:
启动时转子电流大小是依负载而定的
另,定子电压大于转子电压  而定子电流小于转子电流   这个结论下得早啦些,多看几台不同功率得电机就知道啦。

楼主:
啊  孤陋寡闻了 哈哈
我们这铭牌上标示转子电压电流的电机太少了
而现在的很多电机我看都不标示了

网友C:
严重支持3楼

网友D:
"三相异步绕线式电动机,但一正常运行转子电流几乎没有"不会吧!你用的什么仪器检测的?

网友C:
楼上的,运转的时候转子电流几乎没有

网友D:
"楼上的,运转的时候转子电流几乎没有"      我不相信!你用的什么电机拖动什么负载?电机型号功率 等铭牌数据能否说详细!呵呵

网友C:
不过你断开一根就有了

网友E:
在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