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9):
我厂的一个三菱马达出现只能向一个方向转...另一个方向就不行..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

还是伺服器和马达是否出厂时就配对的..能不能调用的呢?

网友A:
你控制器是发出的什么形式的脉冲
伺服放大器里又是怎么设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