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0):
如何实现7/2=3.5,采用“div k7 k2 d10”命令d10为3,d11为余数1。若再用"div d11 k2 d20"命令,因不能整除,故d20为0。得不到小数点后面的值。

网友A:
有小数的要用浮点数运算。

楼主:
用过浮点运算,不成功.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B:
先将小数整数化(如1.33变成133),运算结果再换成小数

网友A:
先把整数转换成浮点数然后再运算,用浮点时一定要用32位。

网友C:
如果可以话你可以考虑将数值放大后再除,那就行了

楼主:
能否将7除2等于3.5,3.5乘2等于7的具体程序语句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