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0):
哪位高手能指教指教,各种电机都用多大的轴承.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各种电机用各种轴承
其实说那么详细的恐怕不行
帮你顶下吧

网友B:
各种电机都用多大的轴承??
这要看是什么电机,多大的功率来说吧!!!哪有个准的啊??

网友C:
笨蛋拆十看哈就行了

网友D:
电机大,轴承大,具体说不准,多不一样.

网友E:
哈  可以到信老师的博客上看去!!!!!不要和我说信老师你都不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