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0):
高手请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外接降压启动器就行

网友B:
1、星本来就是相电压了
2、在4KW以下的才是星,没有必要用降压
3、当你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时候只能有一个结果~~~~~~~~~~~~~
一会你的电机就OVER了~~~~~~~~

网友C:
说的不错一般星的不用降压了都是些特小的小点机才会星接

网友D:
不一定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手请指点指点,谢谢了

连接成星运行的电机,其功率已经少于4KW,不必采用降压启动。
这样回答你的题目:采用定子回路串电阻或电抗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