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机常识

楼主(2008-01-10):
三相异步电动机负荷情况如何判定是处于轻载还是处于重载呀呀

网友A:
看电流大小呀!

网友B:
也可以看负载功率和电机的额定功率 在铭牌上 关键词 功率KW

网友C:
哈哈!!!!先去买个钳流表,在电机运行时用表查下就知道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