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同步问题?

楼主(2008-01-11):
各位大虾,请问如果要使操作数据和显示数据能在通信中同时进行,除了定时轮询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例如:我按下一个键写数据到设备上,但同时我要将此数据实时显示上来,以便知道有没有调节过头。现在我做程序总有一定的延时,实时性不好,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像触摸屏的通信程序一样就很好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程序编辑软件和组态软件

楼主:
我用VB编写界面

楼主:
我知道如果是组态程序有专门的驱动程序,也不需要我们去考虑通信问题,但VB,VC等就不同了,我们必需考虑通讯的实时性,不知道组态上面的通信程序又是怎么写的呢?实时性很先强的。

楼主:
怎么没人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