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

楼主(2008-01-11):
70装置怎么显示09.3 不复位呀 电机时转时不转,有时候拍急停可以复位,哎!郁闷啊!
究竟咋回事呢?换了CUD1板也不行 难道是触发板有问题?

网友A:
请问是西门子直流驱动器吗?

网友B:
查控制字

网友C:
手册上状态显示说的足够清楚,急停有时可复位,应当是相当于输入分闸指令,参手册应该不难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