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问题

楼主(2008-01-11):
各位高手帮帮小弟:
我安装WINCC V6。0SP3 /SP2后出现开不了机,在加载桌面时,不停的出现加载个人设置和注销个个设置。
SQL版本为:SQL2000 SP3A
换了两台电脑都是这样的问题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消息队列选中没

网友B:
软件冲突,目前已知的造成此状况的软件为瑞星杀毒软件与Wincc之间的冲突,就西门子方面的表示为:因瑞星防病毒软件并未与Wincc作相关兼容性测试,因此建议用户使用西门子推荐的以通过兼容性测试的防病毒软件,如诺顿等。

楼主:
哦,我用的就是瑞星。
消息列队我安了的。
谢谢你,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