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问题

楼主(2008-01-11):
S7-300使用5.3版的编程软件中建立硬件组态中,在硬件组态目录中找不到我所选用的CPU:6ES7 313-6CF03-OABO  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 急急  各位前辈请给与指点  谢谢

网友A:
你需要在线更新硬件库!

解决办法:

1.将你的电脑连接到 Internet. 然后在STEP7硬件组态中, 点击菜单中的 Options--->Install HW Updates--->Download to storage folder.

2. 接下来"C:\HWupdates"--->Install from storage folder "C:\HWupdates".  STEP7 硬件库正确升级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6ES7 313-6CF03-OABO CPU模板.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再请问,驱动器与S7-300怎么通信上的,要用什么特定的软件把参数写进去吗?  谢谢指导

网友B:
在线更新  或者去网站下载更新包

网友C:
--  作者:郑映雪
--  发布时间:2008-1-14 8:14:00

--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再请问,驱动器与S7-300怎么通信上的,要用什么特定的软件把参数写进去吗?  谢谢指导

驱动器??是什么驱动器啊?

楼主:
是 型号位CD1-P-400/14的驱动器,是不是直接用PROFIBUS联上通信就可以直接写入参数,需要特别的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