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温度高

楼主(2008-01-11):
三菱F700系列250KW的变频器,负荷为风机,运行频率在50HZ以下,前端面板的温度有点热:比环境温度高30度,不知是否正常?  散热片已经清理过,但效果不佳.

三菱变频器的最高运行环境温度是多少?其运行温升是多少?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能沉下去.

高手们,请帮帮忙吧.

谢谢.

网友A:
强制风冷散热。

网友B:
检查一下散热器出风口温度,如果不是很热一般不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3楼和四楼的朋友。

网友C:
要考虑现场条件和控制柜的通风问题。
有些时候变频器是比较热,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好一点